关于蜗轮蜗杆的求助

楼主(2023-03-02):
1.数控车床在制作蜗杆的时候后 牙顶宽度和计算的不一样(计算的是牙顶宽1.45实际是1.8) 蜗杆直径21.5  4头   模数1.75
用的是1.75模数的立装刀头
并且切削深度达到了13.8(也叫根径13.8吧?)

2.蜗杆在和涡轮配合中  在高速转动情况下会出现呼噜噜的声音。(可能是蜗杆的问题)

新人发帖  求大佬帮助  可有偿
可能参数什么的没写详细
有需要的可以补
在线等  很急

网友A:
仅仅是传动力,有缺陷不影响使用,涡轮不耐用罢了。只要中心距误差不超标,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网友B:
蜗轮蜗杆怎么能高速呢,不知道说的高速,转速是多少?顶宽都不对那啮合的肯定不是很好,固定的中心距能装上吗?

网友C:
刀片安装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安装角度不对?

用的是立装数控刀头   安装位置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轮蜗杆怎么能高速呢,不知道说的高速,转速是多少?顶宽都不对那啮合的肯定不是很好,固定的中心距能装上 ...

传送比是11.25:1   涡轮是45齿  4头蜗杆  电机是1200转一分钟我是自己摸索研究的数控车床  没有老师傅教   全靠说明书学习的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我做的外径24   模数2   3头 蜗杆   和我计算的一样
但是这个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传动力,有缺陷不影响使用,涡轮不耐用罢了。只要中心距误差不超标,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主要我对静音性有点要求
这样的话蜗轮蜗杆配合不好  会出现呼噜噜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