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焊接专家给看看

楼主(2023-03-02):
黄色的薄片0.2mm厚,内外圈都焊接,能气体密封吗,然后会不会变形很大,什么焊接合适

网友A:
材质都母鸡,压力也母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质都母鸡,压力也母鸡

万一是公鸡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是公鸡也

材料316L,簧片(黄色部分)下面压力3公斤,上面大气压

网友:
气压不高就打胶,或者锁螺丝搞点什么密封一下。0.2mm拿头来焊

网友C:
改下结构,用激光焊接试试

网友:
建议去看看电容式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基本比较类似,0.2直接焊连贴合恐怕都做不到,这种薄膜一般是夹层结构,在膜外层再加一层(同时也能起一定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可以搜膜盒压力表看看

网友:
这个厚度吧,点焊尚有难度,何况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下结构,用激光焊接试试

激光焊需要什么样的结构,这个结构哪里不合格,帅哥

网友D:
激光焊就能解决了
而且不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焊就能解决了
而且不会变形的。

这个是阀门作用,需要反复开关,焊接能承受100N的交变应力吗

网友:
焊接既然不可靠,能不能用圆环压圈加密封垫圈?圆环压圈用螺钉压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焊需要什么样的结构,这个结构哪里不合格,帅哥

首先是满足你的功能需求,另外是满足激光工艺的需求,你可以先去了解下激光焊接的特性,然后来修改这个产品的结构。简单点就是激光光路是一个圆锥状的,直侧边太高会碍事的,可以考虑把焊缝移到平面上面来这样加工更方便。

网友:
激光焊,或者密封胶试试

网友:
你这个结构模式很像是阀体,其中0.2mm薄膜原件应该是阀片,工作中应该是频繁上下移动的,所以就不会焊接在阀体上。而是用环形密封圈固定在周边结构上的。

楼主:
不能用橡胶件

网友(2023-11-02):
0.2mm厚度承受不了3kg的压力吧?

网友:
激光都是可以焊接,但也有变形

网友:
外侧最好搭接焊或坡口焊

网友:
0.2激光焊也搞不定,可以改结构用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