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机器气动件寿命问题

楼主(2023-03-02):
一个关于自动化设备气动件(电磁阀、气缸)给油问题。厂家说可以不给油,但是客户强调一定要给油。结果我就选择了油雾器。但实际使用中,排气口有油漏出,污染车间,60多电磁阀,油雾器调到每分钟2滴,好像很难再小了。我的问题是,该机器动作频率较高,产量大。我们希望寿命长一些。请问有使用经验的大侠,到底给油好还是不给油好?给油和不给油的情况,气动件寿命实际能有多少?油污污染的问题实际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客人脑子有病,用油就不能断,气动只要气源干 净,过滤好就行,给油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工人健康问题,以前工作时给油,后来发现车间员工长红点,连女生胸上都是红点,操蛋,当时车间没有油雾收集器,现在多数厂家也不配这个玩意。因为设备要钱,耗材要钱,要维护
给油和不给油寿命几乎一样,现实中,给油寿命短,因为不能保证油不断,给油会洗掉汽缸的润滑脂,油雾会降低电子产品寿命,油不干 净会堵住电磁阀阀芯。总结还是不给好,从工人健康到

网友(点评):
春哥是专门去帮女生鉴定胸上面的红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人脑子有病,用油就不能断,气动只要气源干 净,过滤好就行,给油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工人健康问题,以 ...

划重点

网友:
现在气动元件,出厂就预置了润滑脂,不需要单独给油了。

网友:
专业点就是不给油!气动元件设计的时候,易磨损处都有自润滑设计。

现实中还是在客户的经济预算范围内讨论寿命,不然没实际意义。
正规品牌国内的有效寿命2万次左右,德国的费**品牌确实可达10-20万次(当然价格也是N倍)。

题外话
其实,电缸的产出比是最高的,可惜前期看起来设备成本高(需要客户有甄别的慧眼),
真摊下来效率和寿命,电缸能甩气缸几条街......

网友(点评):
2万次?那你是太小瞧气缸寿命了吧。我亚德客的气缸和电磁阀,一年动作三百万次,用了两年,现在也没坏。人家亚德客销售说寿命三千万次。我觉得三千万达不到,正常使用一千万次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点评):
十分抱歉,感谢LiNing_jrjub提醒。 应该是 品牌国内的有效寿命2万公里左右,德国的费**品牌可达10万公里

网友:
现在我们用的都不用给,客户估计是比较老的了

网友:
不给,用坏了都不要给,

如果给,就不要间断,系统比较大,会产生多余的油脂掺杂的金属粉末比较麻烦,会增加磨损,寿命自然比较短.

网友:
气缸和电磁阀都内置了润滑脂,不需要油润滑。但一些特殊场合,比如气缸在高温、高频运动,脂会蒸发,这种可以在这个气缸的单独气路上加一个小油雾器,用油润滑。

网友:
选别、冲孔等应用,气缸高速运行,或者瞬间动作速度非常快,为保证其活塞密封寿命,有时确有加润滑油的需求。不过一般气缸都是装配的时候就已经预润滑了,使用中不会再加油,只是需要定期维护的时候适量补充一些原厂推荐的润滑油而已。
现有的气动产品已经更新润滑要求,三联件FRL:空气过滤器(F)、减压阀(R)和油雾器(L)已经逐渐被过滤、调压、油水分离替代。

网友:
可以做下仿真,快速出结果,需要的加微信: yanghuasally

网友:
以前的气缸是需要加的,现在的都不用了。我前年专门咨询了这个问题,气动三联件现在根本不需要了,最多整个二联件就够了。

最最重要的是,你要么不给给油,给了就不能停,停了就会出问题。估计是你们的客户是老师傅知道以前的要加,但是他跟不上形势不知道现在的不需要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不给油。
但是我是经常给油的。我觉得有几个工况需要给油。1.气源不清洁,比如水多,过滤不好,没有冷干机,没有干燥罐,就一个小气泵直接出的那种。2.昼夜温差大,容易有冷凝水。气源中的水太多,容易洗去润滑脂,气缸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容易发热。
其实能做到气源很干净的,还真的几乎没有。又要求车间洁净的也几乎没有。药厂的都是有正压过滤系统,有循环系统。这点散播到空气中的油雾又怎会有影响?要是没有洁净要求,大气是开放的,我估计影响也不大。那设备上的其他的润滑系统散播在空气中的油雾比这要大多了。
那气缸自带的润滑脂又怎么补充?拆气缸吗?

网友:
给不给油,应该气动元件厂家最有发言权呀

网友:
咨询过气动厂家
回复是:
不需要给油
如果给油,就要一直给,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