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合钣金装配的问题

楼主(2023-03-02):
多个钣金在展开图上怎么留上一处组队参照线?

网友A:
焊接卡扣,想错都错不了。

网友B:
没有这个参照线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参照线会出现什么情况

组队的时候不好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卡扣,想错都错不了。

需要提前在下料的时候就做好标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提前在下料的时候就做好标记

直接用焊缝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焊接卡扣,想错都错不了。

怎样的焊接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焊缝不行吗?

具体怎么做?钣金展开图上要留有对应的对接位置线

网友(点评):
按你的图焊缝位置分别留个豁口和凸起,装配时不就可以直接对位了?甚至直接用眼睛对正焊缝位置,貌似并没有对位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的焊接卡扣?

我猜是一凸一凹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钣金展开图上要留有对应的对接位置线

这样不可以,焊缝不能对齐

网友:
出平面图,不用考虑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