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不耐高温腐蚀

楼主(2023-03-02):
设备:不锈钢喷淋塔
使用焊条:A022不锈钢焊条

问题:目前焊缝被腐蚀漏水

之前制作的时候用的A022焊条进行焊接,使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每一台设备都出现了焊缝腐蚀漏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什么处理?

*有人推荐使用二保焊+316焊丝补焊,能行不?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不锈钢喷淋塔

不锈钢喷淋塔

【喷淋设备】

【焊缝被腐蚀】

【被腐蚀的焊缝】

网友:
插眼等答案

网友A:
焊缝不是不锈钢的,用316L的焊条,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学无止境_知识就是力量发表于 03-02 17:51焊缝不是不锈钢的,用316L的焊条,效果会好很多
楼上可能是正解,主体是316L,没有被腐蚀,只有焊缝被腐蚀,显然焊条材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缝不是不锈钢的,用316L的焊条,效果会好很多

之前咨询了说用A022就可以,这个也是不锈钢专用焊条!事实证明这个不可行

网友:
我觉得二保焊+316焊丝,值得一试

网友B:
使用是高温环境吗?

网友:
插眼等大神

网友C:
理论上这属于设计事故了,在做之前我觉得局部的盐雾实验还是有必要的,对于焊接316L我们之前买的是国外进口的焊条,焊完之后还需要电解,了解一下客户的温度与介质压力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是高温环境吗?

是的,进口温度达到300度左右,水温一直维持60度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这属于设计事故了,在做之前我觉得局部的盐雾实验还是有必要的,对于焊接316L我们之前买的是国外进口 ...

我们工厂自用的,没有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