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叶片怎样测绘

楼主(2023-03-02):
测绘叶片时都需要注意哪几个关键点 还有二维图纸怎么标注

楼主:
有三坐标,没人会测叶片

网友:
看情况,建议找个外包逆向搞出来就行。

网友:
找人激光3D扫描一下,逆向出来就行了;

楼主:
|小安noanl发表于 03-02 16:34看情况,建议找个外包逆向搞出来就行。
三坐标可以测出数据嘛嘛

楼主:
|冻骨发表于 03-02 17:05找人激光3D扫描一下,逆向出来就行了;
三坐标可以测出来不

网友:
出去找外包扫描啊,三坐标打点也行。

网友(点评):
好乖的头像,嘿嘿嘿,发XJJ居然不让我发布

网友:
没必要用三坐标,又不是什么精密的零件,用游标卡尺足够了。

网友:
这个还不好测绘,十多年前测绘过类似曲面,一比一画曲面,上测绘台,高度尺找好基准,打曲面尺寸,纵向横向打好多点,在CAD上标出来。

网友:
多点采集,只有游标卡尺就在零件上多采集几个点,然后进行软件扫掠。能外发就做逆向扫描建模。

网友:
其实没那么麻烦,搞懂叶轮的曲面要求,然后按照实物拟合就行了,必须考虑到1\就算百分百测绘出来,也不一定加工出来2\一般来说这种东西的要求不会要求百分百一样的

楼主:
|路人丙发表于 03-03 08:39这个还不好测绘,十多年前测绘过类似曲面,一比一画曲面,上测绘台,高度尺找好基准,打曲面尺寸,纵向横向打好多点,在CAD上标出来。
大哥,有联系方式嘛,请教下叶片的画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有联系方式嘛,请教下叶片的画法

把样件固定,在叶面确定需要的点,数量越多越好,其中一点为基准点,测量Z向尺寸,然后测出其余点的Z向尺寸。同理测Y,X的尺寸,这样可以在CAD上三视图标出来了。也可以在三维软件上根据空间画出这些点,根据这些点修正下画出曲面。这个中间小心不要出错,很费时间。我以前做的测绘毛坯外形是可行的,可能精度不知是否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