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转盘机构,用普通电机+分割器好还是用伺服电机带动好?

楼主(2023-03-02):
设计一台自动化设备6-8个工位,要求速度要快。现在不知道用伺服电机带动还是直接选用分割器。到底哪一个更快呢?成本方面哪个有优势?另外,如果某一个工位偶尔卡料如果处理,PLC是否要控制分割器电机停转?请高人指点。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即可,不需要分割器。负载大,建议用分割器。是否需要控制电机启停,要看分割器的动静比是否满足工艺需求

网友:
分割器,稳定,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节省成本,

网友A:
现在来说回转台加伺服和分割器加调速电机,总的成本价格差距没以前那么大。回转台转角可调整,方便;分割器负载大,但初始角度调整麻烦。控制方面程序都会对转盘启停进行控制,越来越少的人会通过时序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来说回转台加伺服和分割器加调速电机,总的成本价格差距没以前那么大。回转台转角可调整,方便;分割器 ...

那是不需要你机械算,编程没有时序如何编程呢?程序控制启停,启几秒,停几秒难道是拍脑袋出来的?

网友:
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来说回转台加伺服和分割器加调速电机,总的成本价格差距没以前那么大。回转台转角可调整,方便;分割器 ...

内行!讲到了我没想到的细节。

网友(点评):
啥细节你没想到?估计你没想到的细节还挺多,比如卡料啊要不要停机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我们这些工程师,工作时间做点简单技术活,认真做个CAD软件操作工,PLC码砖侠。闲暇时间,应该多学语文,提高情商,早日脱离苦海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行!讲到了我没想到的细节。

网友:
定位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