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24 x 1-5/16中最后面的5/16表示什么?

楼主(2023-03-03):
第1个5/16表示直径
24表明1IN内牙数
1是有效长效吧?
第2个5/16表示什么?是指螺帽的高度吗?也就是两条红线之间的距离??  还是指的什么?

上图便是5/16-24 x 1-5/16(百度翻译了下叫:美制外六角法兰面螺栓)。

网友A:
1-5/16表示长度为1又5/16。其它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6表示长度为1又5/16。其它都对。

谢谢 帽子的高度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帽子的高度有什么标准吗?

有。不同种类的螺栓,高度可能不一样。具体要查手册或咨询供应商。

网友:
螺纹尺寸,单位英寸

网友:
螺纹手册自己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16表示长度为1又5/16。其它都对。

顺便问一下,淘宝上怎么没有英制螺丝卖,都是美制的。我买了几件螺栓,商家说是英制55度角。发给我的都是60度的。请问。哪里有卖英制螺栓的。55度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