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选择

楼主(2023-03-04):
液压阀选择具体型号的时候是按实际流量来选的,那么这个实际流量是怎么算出来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不止这些吧。还有压力、温度、功能、控制方式,介质的特点等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这些吧。还有压力、温度、功能、控制方式,介质的特点等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的 ,

这个表格上面数据实际流量,是怎么算出来的,求指点

网友:
泵排量确定以后根据电机转速算出泵出口处的流量,泵大小决定流量和压力,电机转速决定流量,电机功率决定压力。大概就是这样吧,不是专业人士有些数据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B:
根据负载P=F/S确定液压缸的直径,Q=AV得出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负载P=F/S确定液压缸的直径,Q=AV得出流量

同意你的说法,需要先知道负载,然后再算出用多大的缸,缸的行程多少,动作频次,工作压力,然后再来算需要多大的泵还有油箱,中间管子的容量也要加入到里面,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求液压高手指点是否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