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400钢板可以用Q460钢板淬火后代替吗

楼主(2023-03-04):
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前一直用NM400钢板热压成型后再次淬火+回火,耐磨板成本太大,如果直接用Q460或者Q355这些材料淬火后能达到耐磨板的性能吗。(主要需要焊接、耐磨、耐冲击)

网友:
应该不行的,你可以比对一下化学成分,耐磨性、冲击功与构成的元素含量有比较大的关系,不是材料简单热处理能行的。当然,与热处理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另外,Q460的碳当量偏高,焊接工艺有点讲究。

网友A:
亲测不行

网友:
完全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不行

多谢,你试过了吗?是不耐磨,还是会开裂什么的

网友:
可行,用Q460或者25铬锰硅完全可以做到,硬度耐磨性冲击功完全符合要求,,,,这种例子很多的,比如用45钢替代40铬、55钢、60钢、甚至替代渗碳材料,主要根据热处理工艺的改变决定材料最终性能,,,我们还有个案例使用合金钢利用高速淬火制作煤机截齿替代截齿钢加焊硬质合金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