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和机械设计4:一个弹簧的疲劳断裂校核

楼主(2023-03-04):
某大牌车的发动机的某核心零部件除了问题,发现里面的弹簧发了了疲劳断裂,传统的汽车发动机江河日下,北美快没人了,居然没人会校核,或者没想过重新根据工况不疲劳校核,中国也没人校核。孔乙己是擅长这种苦力的,其实这东西不难,不过就是抄书,甚至网上就有类似的校核,因为这个弹簧并不麻烦,他就是一个标准件,不是什么麻烦事。

想删除,好像只能编辑,就改改留着。

网友:
难得 值得学习

这些疲劳机械手册有公式,可惜现在人都浮躁,拿来就用。

网友A:
弹簧也是金属,如果设计的时候不在规定的重量和拉申压缩尺寸内的话,很快就坏的。我做的项目中,曾经就因为空间原因,导致拉簧容易损坏,后面重新优化拉簧尺寸,控制极限拉伸长度,制定保养周期定期更换后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为此自己还设计了拉簧疲劳测试小设备,测试过程控制拉力和长度。后续非标定制的拉簧一律都上机器测试。

网友B:
一张口就北美都没人了,造谣都不用摆论据了。
这真是自由的时代,你不会以为疲劳校核就是几个公式吧

网友:
额刚把额的垃圾箱又翻了一便,发现很多计算工具软件根本没用过,因为压根儿没用武之地。大哥,你书读的多,不如把这些计算编程软件吧。你说一成熟的计算,干嘛让几亿人花脑袋记啊?额又不是学数学的。人都说知识也是个迭代过程,人家学软件的都帮你们迭代了,你居然老想着用人脑迭代。那种脑袋,额想应该是博士院士级的,肯定不是额们这种屌丝。农场主只负责投饲料,他们不关心火鸡在干什么?所以不会关心他家的火鸡会不会计算。他知道咋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张口就北美都没人了,造谣都不用摆论据了。
这真是自由的时代,你不会以为疲劳校核就是几个公式吧
“传统的汽车发动机江河日下,北美快没人了,居然没人会校核”,眼瞎瞎吗?理解不了吗?
我说北美没人是我们公司北美没人了。传统汽油发动机在美国的研发10年前就开始快速衰减了,这领域最大的零部件公司裁员或者流失美国本土超过90%,不是90%,是百分之99%,已经关门了。

这么一个到处都可以抄的玩意美国人会干不了,当然你这是傻缺还真大概率干不了。。。你他妈弱智还是当我弱智。

另外,要不是汽油传统发动机江河日下,屌丝我也大概率不还来这里和你这种傻逼打成一片。

滚。不要和我说话。

网友C:
借楼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泵里面用的弹簧,需要工作2亿次,请问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手册上找到的都是大于2千万次的,不知道能不能大于2亿次。

网友D:
常见材料的拉力应变曲线,我们都有,而且屈服强度很容易得到数据比较稳定。
但是疲劳曲线即破坏次数与加载应力的关系,却只能实验得到,而且不只和材料有关系,还和表面处理热处理内部晶粒等等都有关系,这就涉及到制造工艺了。所以,即使你计算出来了。大概率也需要实验验证。反过来说,没有疲劳曲线,计算又有什么依据呢?
我一般都是往大了放,使劲往大了放。比如应力是屈服强度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因为大部分钢材有无限疲劳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泵里面用的弹簧,需要工作2亿次,请问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手册上找到的都是大 ...

无限寿命是1千万次。。但是这个工程经验值。。而弹簧默认就是几亿次,2亿4亿是实验,不是你的泵这样,而且弹簧可以看是特例。
疲劳的计算真实精度很差,影响的因素非常多(载荷,表面,尺寸,温度,应力模式,可靠性),所以没必要纠结这个,当然,你也可以用GOODMAN或者GERBER去校核2e8次的寿命,这个一个综合的平衡。你要理解和解释清楚即可。。

其实你用常规的就行,不用特别纠结2e8,除非你专门做弹簧的。有人问你能解释就行(估计你是解释不清楚),另外,弹簧是受剪切,剪切的强度和弯曲磨损也有差别的(就是上面说的应力模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材料的拉力应变曲线,我们都有,而且屈服强度很容易得到数据比较稳定。
但是疲劳曲线即破坏次数与加载 ...

1,疲劳确实非常的复杂和不准确。其实我个人是反疲劳的,这个话很容易被误会。
2,屈服的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我不清楚 你的行业和具体案例,但是对于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太保守了。。事实是大部分工程中,最多的是弯曲模式的疲劳,其对称疲劳大约50%极限强度,有时候甚至不比屈服低甚至比屈服高。例如最典型的304钢,最最常用的那种,屈服在200-240,真实的标准测量疲劳有250这个数量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弹簧也是金属,如果设计的时候不在规定的重量和拉申压缩尺寸内的话,很快就坏的。我做的项目中,曾经就因为 ...

我们公司也有弹簧需要做测试,不知兄弟能否把你得测试机给个图片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也有弹簧需要做测试,不知兄弟能否把你得测试机给个图片参考下!

我那个是测拉簧的,十来年前的项目了,照片要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是测拉簧的,十来年前的项目了,照片要找下。

本质就是设计的应力小于许用应力。。

表现为截图的设计参数就是:线径,弹簧直径,匝数,材料。。然后就是加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