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组对工装

楼主(2023-03-05):
圆筒上面的曲型方钢20*30,如何能够保证相对位置,和圆筒紧密贴合呢?想做一个龙门式的液压装置顶住方钢与筒皮贴近,下面做一个滚轮架,顶紧之后,点焊固定,转一下,再顶紧,点焊固定,这样要比现在拿斜铁大锤敲击要省力的多,

网友:
铆焊件就是个粗活,就交给铆工干就行了。
非标产品的焊接件,就不要考虑什么工装的事了,除非量特别大。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3-05 22:05铆焊件就是个粗活,就交给铆工干就行了。

非标产品的焊接件,就不要考虑什么工装的事了,除非量特别大。

是批量件,得考虑工装

网友:
看见这么大件就头疼

楼主:
|744633782发表于 03-06 09:30看见这么大件就头疼
头疼也得干啊,

网友(2023-07-21):
真是太棒了感謝大大

网友(2024-05-31):
如果是批量件,那曲形方钢就要做个工装压弯后再焊,

网友:
。。。。这脑袋装的是什么啊。。
你下料直接找20的板,下30的弧不就行了?

网友:
10楼的方法是正解,

 下料的时候直接按照外径切割板材,这样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