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螺栓对边宽度

楼主(2023-03-05):
自制螺栓时,外六角对边宽度公差什么标准?哪里可查询

网友:
不知道,因为我的扳手位从来不标公差

网友A:
什么家庭条件,自制螺栓?还标公差?

网友:
随便选个国标外六角螺栓或者螺母的标准就能查到,比如GB/T57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家庭条件,自制螺栓?还标公差?

可能表达有误,是有些调节用零件,头部外六角,对边尺寸根据扳手规格来,需要标注对边宽度尺寸公差

网友:
外六角?不是一个活动扳手就解决了吗?

网友:
要什么公差,扳手尺寸比螺栓大一点就行,除非家庭条件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