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液压泵,求指点

楼主(2023-03-06):
产品1液压缸推力:1500kg    下行速度:0.12m/min
  液压缸尺寸:缸径D=50mm (无杆腔有效面积19.63cm2)
                活塞杆直径d=28mm (有杆腔有效面积13.47cm2)
产品2液压缸推力:2500kg    下行速度:0.12m/min
  液压缸尺寸:缸径D=50mm (无杆腔有效面积19.63cm2)
                活塞杆直径d=28mm (有杆腔有效面积13.47cm2)
问:用同一个液压站 ,这个液压泵,是用变量泵好还是定量泵好?压力如何调节?

网友A:
按你这个运行速度只要很小的排量就够了,选个定量泵,两路电磁阀,加一个电磁溢流阀,这个系统可能要加小流量调速阀,不然速度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个运行速度只要很小的排量就够了,选个定量泵,两路电磁阀,加一个电磁溢流阀,这个系统可能要加小流 ...

这样的回路图可不可以,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