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菲涅尔透镜透视原理,传说中的“隐身”?

楼主(2023-03-06):
译菲涅尔透镜透视原理:以钝角接收从后面发出的光,并将其投射。

网友:
为什么只隐藏镊子反射的光?

网友: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不

网友:
上原理图科普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以前看过是反射所看见的棍子不在显示区域而是在显示区域的左边或者右边,并不是把钳子消除了而是成像的位置换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种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