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编号规则

楼主(2023-03-06):
请教各位大神:我们是医疗器械产品,图纸编号规则应该怎么编写比较好呢?包括零件、部件、总装配图、电气接线图等,有模板的可以分享一下给我学习呢,万分感谢呢!

网友:
没有规则,自己制定,我经历过的厂,规则没见过一样的。

网友:
设备代号-模组代号-零件代号-版本代号,这样比较合适,分级明确,也好整理

网友(点评):
前面再加一个公司代号会不会更好

网友(点评):
公司代码不需要,应为没有一个公司的代号是相同的,而且,一般外发的图纸,供应商都是打包放在一起的。如果是厂内自产自销的那种,更没必要了,反正是在厂内的。当然我说的是工程师的标号代码,采购,财务不一样的

网友A: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看看公司原来的文件吧。

网友:
GB/T 17825.3—1999,《CAD文件管理编号原则》的规定,JB/T 5054.4-2000《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编号原则》。百度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机型-机加or钣金-001xxxx(零件名)

网友:
编号要尽量系统,最好看编号也能知道代表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看看公司原来的文件吧。

初创公司,没有专业技术员,我是质量部搞体系的,不是很懂

网友:
我原来在公司编制的规范有两种情况,临时编号和正式编号。项目没有正式工单的就用自己的工牌编号+序列号+零件号+版本号。正式编号是有工单的项目,统一编制的项目号,顶替工牌编号+序列号。因为我们都是小设备和夹具,就没有编制组件号码,有大项目就拆分成多个项目号。图纸编号有不同方式组合区分装配、零件种类这种,个人自认为还比较灵活。后期系统上面可以将个人编号和正式项目绑定,可以追踪到的。

网友:
国家标准里有隶属关系编法和分类代号编法

网友:
看你是产品还是零件,如果是产品的话最好是按照国标来,加工零件一般都是公司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