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 全跳动检测

楼主(2023-03-07):
全跳动检测,以A-B轴向作为基准线;但是我如果以单纯的A点或者B点为基准的话,测量全跳动是否可行;
我要设计的检测机构为竖直使用

网友A:
个人意见:理论上不行,实际使用中未必不行。就一张图,没法回答。

网友:
应该不行,图纸要求是两个基准,你只做一个基准除非你能保证AB是共有基准才行,加工的时候如果这两个是分两次装夹做的,那基准就跑了

网友:
图纸要求AB共同测跳动,单A点或B点不能满足。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跳动是指表面要素,而形位公差对准尺寸线,表示中心要素。这图过标准化是过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跳动是指表面要素,而形位公差对准尺寸线,表示中心要素。这图过标准化是过不了的。

现在新标准,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标准,可以了!!

新标准号是多少呢?给个链接去学习一下。

网友D:
A,B 两个基准只用一个,检测的工况跟实际加工和图纸存在很大的差异,检测出来也不是真实反应实际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理论上不行,实际使用中未必不行。就一张图,没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 两个基准只用一个,检测的工况跟实际加工和图纸存在很大的差异,检测出来也不是真实反应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