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手编程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3-03-07):
先说问题:有一个固定好位置的工装盘,上面放100个零件,零件已做好定位,摆放为10X10,间距10;
用机械手抓取零件,每次抓取1个,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进行加工,一直循环,后续动作不考虑。
零件各定位处的间隙为0.1。
是不是很简单,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设备?
问题来了,现在公司的调试机械手的人说,这样实现不了,因为示教的时候,阵列的精度无法保证,阵列的坐标是人工做的,
无法做到和实际方向一致,肯定会存在偏差,除非把加工处的间隙扩大到0.5以上,否则精度达不到。
最后说,机械手只能做1对多,多对1和多对多都做不了。
我听了后脑子嗡嗡的,敢情机械手都是吹出来的,只能做些粗活,那搞0.02的精度有卵用,码垛焊接也不要精度啊。
我就想问问,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希望大佬赐教,说一下为什么不行,或者为什么行?
(解决方案或代替方案不用考虑,只说说为什么行&不行)

网友A:
国产机械手都0.001精度,还自带视觉,超强大脑,还便宜,一月只要2360,。

网友B:
这是机械手调试的水平有问题吧,这样的应用早就很成熟了啊,这精度是不带视觉盲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机械手调试的水平有问题吧,这样的应用早就很成熟了啊,这精度是不带视觉盲抓?

不带视觉的,因为工装盘已经把零件的位置固定好了,工装盘的位置也是有定位销固定的,
就是说抓取零件的位置,还有放下零件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
就是说从100个固定的位置抓取零件,放到1个固定的位置。
调试的人就说这样做不到,说是示教阵列的时候坐标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C:
用三个电缸搭个XYZ的行架,设定好第一个位置,再设置横向纵向数据,再设置之间间隙,空走一圈看看位置没问题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个电缸搭个XYZ的行架,设定好第一个位置,再设置横向纵向数据,再设置之间间隙,空走一圈看看位置没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械手都0.001精度,还自带视觉,超强大脑,还便宜,一月只要2360,。

你是认真的嘛?咋听起来这么水呢

网友(点评):
怎么是吹牛逼的呢?双臂机器人,带视觉,带AI,国产货的确是2360元

网友D:
可以完成,调机的水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完成,调机的水平不行。

能简单说说怎么实现吗?
就是针对于编程的人说的,怎么反驳,指出他哪里错了,应该如何做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视觉的,因为工装盘已经把零件的位置固定好了,工装盘的位置也是有定位销固定的,
就是说抓取零件的 ...

这是调试员的技术问题,怎么可能实现不了

网友:
叫他去SMT贴片机产线看看,自己能力不行,不要说实现不了。多少年前的技术了

网友:
这是基本操作了,怎么可能实现不了,你拿一本机器人或者机械臂的专业书看一看,70年代的技术都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
我是做机器人第七轴厂家,感兴趣可以18038331774谢工

网友:
和机器人DH参数有关系。 如果机器人 DH参数有问题 确实会这样。
和模组 或者SMT贴片线 完全不一样

网友(2023-10-26):
你们选的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这个精度超出你们的零件间隙,肯定调试不出来,没超肯定能调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械手都0.001精度,还自带视觉,超强大脑,还便宜,一月只要2360,。

你我都是国产机械手

网友:
你这个情况手工调试都没问题,很简单,你那不对要不就是调试不对(重新找厂家调试),要不就是机器人的算法不对换个品牌机器人试一下)。像你这样的完全可以上视觉解决

网友:
  你这个应用属于拆垛,拆垛对于机器人来说不难。难的是,你这个精度要求0.1以下还没有视觉,纯靠调试人员用眼去对机器人点位,这就难了。
  而且是101个点位,如果只示教对角四个点位,其余点位用算法偏移,就容易出现你们调试人员说的,偏移后的点位精度达不到0.1的情况。如果不用偏移,101个点每个单独示教一边,同时还要保证精度都在0.1以下,这工作量和难度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总的来说,难点是如何在没有相机辅助定位的情况下,保证101个点位的精度都在0.1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