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加工内孔10mm 用什么材质刀片

楼主(2023-03-07):
38CrMoal加工内孔10mm   材料不要调制 用什么材质刀片

网友:
合金刀具就可以呀

网友:
白钢刀具也是可以的

网友:
孔没精度,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
硬度不高的话一阳指或者六脉神剑

网友:
普通的合金刀片都能干,你这个加工关键点在于孔的深度和精度要求

楼主:
用具体的刀片牌号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