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关于翻盖的设计

楼主(2023-03-07):
这种使用气缸为动力源可以实现翻盖吗?(底部安装直线滑轨限制气缸移动方向只沿X轴)

网友:
气缸底部是和滑块硬连接吗,要是气缸左右滑动,活塞杆就有了侧向力了吧?不能用铰接结构代替滑轨吗?

网友A:
建议计算一下直线滑轨承受这个力。

网友:
不能,撅折了

网友:
气缸尾端为什么不用铰链而用滑轨?

网友:
你自己都用3D画出来了,拉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严谨一点的,做下受力分析。

网友:
(ง •̀_•́)ง
气缸拉动齿条,
试试看

网友B:
有种气缸专门用于90度翻转,不知道对你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气缸专门用于90度翻转,不知道对你有用不

感谢

楼主:
可是模型动画是可以实现的 尾部换成铰链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计算一下直线滑轨承受这个力。

负载是够的,不知道这机构能否实现

网友:
需要再加一个铰接点。可以用SW草图块模拟一下

网友:
参考下这个

网友:
参考,氮气弹簧

网友:
气缸顶部的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建议:气缸底部改为铰链链接;

网友:
出现死点

网友:
气缸底部使用铰接,省着直线滑轨的钱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