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和管焊接开孔的问题(斜孔)

楼主(2023-03-07):
如题 一块钢板8-10mm 想焊接一个45度或者60度的贯穿短管(外径30壁厚3mm) 请问该怎么开孔好呢 或者用上面焊接工艺呢,Q345B材料的板材和管

网友A:
用带3D激光切割,,,,

网友B:
3D的激光也切不出来,因为有倒扣面。要我说啊,直接用激光切割或等离子割出最大尺寸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的激光也切不出来,因为有倒扣面。要我说啊,直接用激光切割或等离子割出最大尺寸得了。

之前是那么弄的 感觉不太好看 看看吧 实在不行还那样了

网友:
空间角,看零件要求怎么样,精度高的话做个工装,精度低的话,考手感和目视

网友:
反正是焊接的,切一个尺寸接近的用焊丝填满就行了

网友C:
我们这都是开大孔,焊接,打磨,怎么都得焊接,大孔和斜孔就没有啥区别的

网友:
焊接不是要开坡口吗?按照最大尺寸开垂直孔就可以了,多出来的刚好是坡口

网友D:
做个工装洗出来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的激光也切不出来,因为有倒扣面。要我说啊,直接用激光切割或等离子割出最大尺寸得了。

我和lz的需求类似,我要在厚壁的无缝管上切斜孔,插入歧管;

因为有角度对准要求,等离子手割出来的孔,惨不忍睹;

只能找大功率的五轴激光切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3D激光切割,,,,

我也赞成激光,我想在厚的无缝管上割斜孔,在找大功率的五轴激光切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工装洗出来

lz这个是平板,孔也比较小,的确可以试试铣。

网友:
直接开直孔,夹角铆工找角度,然后焊接填满。

楼主(2023-04-17):
引用 网友D:
做个工装洗出来

目前是这么做的 等回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都是开大孔,焊接,打磨,怎么都得焊接,大孔和斜孔就没有啥区别的

第一版就是这么搞的 觉得美观度还是差一点 这次又做了工装+铣加工斜孔的工艺 价格差不多 这两天加工回来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