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先后顺序问题

楼主(2023-03-08):
要设计一个类似这种输送链, 已知送货重量  ,速度  ,时间之类的。
但是现在  链轮  ,链条, 电机,以及轴直径   选型还不会,这几种先后选型顺序是哪种?  (比如说先确定电机转速,之后根据转速确定链轮齿数,根据齿数确定轴直径之类的)

网友A:
1、根据货物运输重量(包含链条重量,可做估算),速度和时间,确定所需转速和扭矩,根据扭矩(要乘过载系数或者安全系数)选择相对应的电机,电机额定转速大于实际需求。
2、根据所选电机的转速和实际运输货物所需转速确定传动比。设计链轮之间传动。
3、跟货物重量、速度啦、电机的拉力啦,确定链条型号。
4、根据这些设计结构了。
      (1)求出需求扭矩就可以确定转轴直径。
      (2)传动比,确定主链轮跟从链轮,齿数。
      (3)根据框架高地,设计涨紧方式。
       等等……

网友:
|huangsiwen发表于 03-08 18:491、根据货物运输重量(包含链条重量,可做估算),速度和时间,确定所需转速和扭矩,根据扭矩(要乘过载系数或者安全系数)选择相对应的电机,电机额定转速大于实际需求。

2、根据所选电机的转速和实际运输货物所需转速确定传动比。设计链轮之间传动。

3、跟货物重量、速度啦、电机的拉力啦,确定链条型号。

4、根据这些设计结构了。

      (1)求出需求扭矩就可以确定转轴直径。

      (2)传动比,确定主链轮跟从链轮,齿数。

      (3)根据框架高地,设计涨紧方式。

       等等……
看图好像是同步带呀!步骤差不多,机械手册有同步带选型计算,跟着走就行。

网友(点评):
倍速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根据货物运输重量(包含链条重量,可做估算),速度和时间,确定所需转速和扭矩,根据扭矩(要乘过载系数或 ...

网友:
不用马赛克,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