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计算零件惯量

楼主(2023-03-08):
有两种零件,零件1是负载可以沿着X轴、Y轴、或Z轴移动,但是SolidWorks工具中的质量属性,罗列两种类型的惯量,比如重心决定还是坐标决定
每一种惯量类型里,又分成了XY,YX,yy,zy,zz 那到底是具体哪一个数值对应于惯量?
零件2是绕着圆孔转动,那么转动惯量是z轴方向吗?

网友:
可以做一个等长等宽不等高的立体,两个方向的转动惯量相等,另外一个方向不相等,就可以判断各个方向了

网友:
材料力学的东西,不是惯量

网友:
绕孔要加坐标点吧

网友:
上网搜一下
https://blog.csdn.net/dbdxnuliba/article/details/125409515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看的不是很懂。还是不知道SW输出的三套数据有什么区别。该选哪个

网友:
你得先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然后看以输出坐标系决定的 Ixx,Iyy,Izz。

网友:
学习一下。还是看不出来

网友:
自己新建坐标系啊,然后再质量属性里选坐标系,不选就是默认的。比如绕新坐标系X轴的转动惯量就是Ixx

网友:
零件2 在转轴的位置建坐标系,质量评估的时候选择创建的坐标系。

网友:
我写过帖子 研究过这个东西,在论坛里,你可以找找。
另外一种方法:找理论力学课本,教科书中列举了好几种典型形状的惯量计算,你用SolidWorks逐一画出来,对比一下。。
功夫不怕有心人,功到自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