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电镀铬做工装板如何?

楼主(2023-03-08):
做工装板,需要轻而耐磨。于是想到用铝合金电镀铬来解决。有这样用的吗?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给豆腐穿上铁衣呢。类比不一定恰当,不要被我误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给豆腐穿上铁衣呢。类比不一定恰当,不要被我误导啊

你要了解一下大众汽车发动机,就是全铝的,没有铸铁套,很耐 磨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汽车发动机,现在都是铝,铝这玩意强度高,硬度高,可以当发动机用,当然是又硬又耐 磨,飞机也是用铝,所以用铝作夹具是可以的,也是高档货,一般人用不起,所以一般人很少用,这个太贵了

网友:
不用电镀了吧,直接用好点的铝合金型材之类的做夹具,用坏了就换,可以做各种工装,成本又低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75性能比一般钢材

钢材,比如45钢做套模具,可以冲切7075,用7075做个模具能冲切45钢吗,铝的强度无法跟钢比。哪怕是最差的低碳钢,这个有质的区别,现在机械加工中,铝是最便宜的材料,也是加工费最低的材料,吹铝的机械性能达到钢这个没有根据,应该是无脑吹

网友:
铝件可以硬质氧化,耐磨性比得上镀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