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65*65角铁拉力是多少

楼主(2023-03-09):
国标65*65角铁拉力是多少

网友A:
抛开方向谈力是不科学的

楼主:
就是垂直,我要用63的角钢吊个重物,要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方向谈力是不科学的

你好,我就是要用63的角铁吊个重物,要算一下能吊多重的重物,要怎么算,麻烦了

网友:
抛开长度谈拉力也是不科学的

网友:
刨开材料谈拉力也是不科学的

楼主:
刚才试Q235角铁5mm厚   就想知道计算方法

网友:
刚毕业的吧

网友:
20kg/mm²是安全的,,,,

网友:
力除以最小截面算应力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所以大家没办法给你回复。
按你的描述是#6.3角钢,63*63*5,截面尺寸614mm2,材料Q235,垂直于截面拉伸,大概能承受多大的力,要怎么计算。
Q235,屈服强度就按235Mpa(实际不同尺寸屈服强度不同),力F=614*235=144290N。之后按你的应用场合,再取安全系数使用吧。如果吊装至少要取10倍的安全系数,1.4T都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