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一结构设计思路,万分感谢。

楼主(2023-03-09):
如图,工件1与工件2都是中空柱状零件,都是一端内孔大,一端内孔小,且内孔小端呈锥形结构,无法直立。
若两工件通过传送带或振动盘混合上料,试设计机械装置,或巧妙方法,使工件内孔大一端在后,内孔小一端在前运输上料。
希望各位老师给予一点建议或思路,感谢。

工件1

工件1

工件2

工件2

网友A:
震动盘可以解决的,用类似钩子的机构分选内孔方向,出来后根据需要再一次定向就好。

网友(点评):
在振动盘内就能实现吗?我目前想的是在传送带上进行筛选。钩子不知如何布置才能实现方向筛选

网友:
带着密封圈筛选吗?带着的话,可以在振动盘这里让工件竖着,大孔在上,小孔在下。然后沿着圆弧掉到皮带线上横着,小孔在前。如果不带密封圈,直接让振动盘厂家给你做方案好了,振动盘出来就是你需要的样子。

网友(点评):
老师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我这是混合上料,外径有差异的工件还算好竖立,可是第一个工件外径是一致的,不太好实现。

网友:
相信别人啦,别人可以一边做一边调整筛选条件,现场角磨机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盘可以解决的,用类似钩子的机构分选内孔方向,出来后根据需要再一次定向就好。

去找家做震动盘的问一下就知道了,可以搞定的,原理就是小孔勾不住,大孔勾住翻身。

网友:
第一个可以按倒角进行筛选,第二个可以按重量进行筛选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