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中的属性标签编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03-09):
solidworks中的属性标签编制程序中的圆按钮的控制属性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要怎么设置?单选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么设置?单选按钮?

不过我现在已经搞懂了不少了,谢谢了,我就是一开始不知道那个圆按钮怎么用,现在搞懂了,属性标签编制程序里面不是有一个圆按钮的功能吗,其实就是单一类型的属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