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打完实际值怎么改,就是怎么把值改合格

楼主(2023-03-09):
三坐标打完实际值怎么改,就是怎么把值改合格# k% X. y7 [. v' _

网友:
应该不能改吧  只能重新打  比如说贴个纸片啥的

网友:
给客户看?要不改改理论值?

网友:
这不是扯犊子么   大不了让步接收  哪有改合格的?   现在都流行这样了吗?

网友:
哈哈。不要作假

网友:
作假,只有测量位置更改吧

网友:
作假还是能做的,我以前也做过。但是不建议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