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盲孔螺纹孔M5改M4

楼主(2023-03-09):
买了牙套,弹簧型的,M5螺距0.8,M4螺距0.7,装进牙套之后,M4螺丝只能进去一部分,跟螺距有关系吗。还是说不能用弹簧型的牙套,要用内外螺纹的牙套?

网友A:
不会啊,要有丝攻啊,

网友B:
弹簧型是那种钢丝牙套么?我记得要用牙套丝锥过一遍,不然不好装的,或者买内外螺纹的。但是你这个M5改M4,壁厚不够吧,最小得M4-M6,你可以先扩成M6的,再改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要有丝攻啊,

原有的孔是M5*0.8定型了,现在想改M4*0.7,就买了牙套,像楼下说的钢丝牙套,送过来之后,把牙套放进去,用M4的螺丝扭,能进去一半,不能顺畅完全进去。所以就想问下是不是要用内外牙套。不能用这种钢丝牙套,会跟着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型是那种钢丝牙套么?我记得要用牙套丝锥过一遍,不然不好装的,或者买内外螺纹的。但是你这个M5改M4, ...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认真考虑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认真考虑中

钢丝牙套的底孔是有专门的的ST丝锥攻的,大螺纹改小一般不适合用钢丝牙套,尺寸差了一点

网友:
先把孔扩大螺纹孔,比如M10,然后弄个M10的螺套,内孔M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牙套的底孔是有专门的的ST丝锥攻的,大螺纹改小一般不适合用钢丝牙套,尺寸差了一点

刚才问了,现在的这个M5是用供应商提供的ST丝锥攻的,现在他拿回去研究好了再给我们送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了,现在的这个M5是用供应商提供的ST丝锥攻的,现在他拿回去研究好了再给我们送回来

那省事了,出图的时候标注M4(镶牙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有的孔是M5*0.8定型了,现在想改M4*0.7,就买了牙套,像楼下说的钢丝牙套,送过来之后,把牙套放进去, ...

你要有M5*0.7丝攻,要有下套工具,你买个套就想用?

网友:
两个牙套互相错位吧

网友:
牙套的丝攻是特制的,不是标准丝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M5*0.7丝攻,要有下套工具,你买个套就想用?

嗯,应该是他们给错丝攻了,他们给的M5*0.8的,他们拿回去调好了给我们

网友:
你得先用螺套专用丝锥过一下之后才能安装

网友C:
M5的孔要改成STM4才能装钢丝螺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5的孔要改成STM4才能装钢丝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