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工艺如何写? 第一步,第二步,

楼主(2023-03-09):
最后一步是大头还是小头??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23-3-10 12:25):
最后一步,为什么切端面,倒角????   先端面倒角再,再小的一端不更快吗??

网友:
这种都是一刀过,还掉头加工,这玩意加工费低到一件1毛5,

楼主:
简单才能搞清原理!!!!  经典啊!!  效率,稳定性要高

网友:
φ16x4.5厚壁无缝钢管,车端面,外圆,内孔,勾槽,切断。

网友(点评):
勾槽已经倒内角了,,,,

网友A:
三爪装夹,外圆车刀粗车端面外圆,钻孔,精车外圆,镗内孔,切断(需不需要调头主要看你的刀具)

网友:
你有什么机床很重要,量,材料也重要

网友:
什么材质?我当它是铝,你说它是合金钢,还要热处理,那咋搞

网友:
毛坯是冲压的吗

网友:
图纸都没法看全,怎么安排工艺。

网友:
感觉尺寸不全,轴套长度尺寸没有,另外跳动是不是改成同轴度会更好。外圆1.6的光洁度和1丝多的公差,仪表和数车不一定加工的出来,就算加工出来批量过程中还要控制刀具磨损造成的误差。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我觉得端面和倒角加工后,外径是留余量外圆磨。

网友(2023-06-01):
用管材,自动送料方式, 车外形 ,内孔 端面,切下来,再平 端面 倒角等

网友:
ca6140,一次装夹成。

网友:
你对加工的认知不够,其实你也没必要研究具体的工艺,看你问的问题能看出来你也不是从事加工的人员,说了你可能段时间也很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爪装夹,外圆车刀粗车端面外圆,钻孔,精车外圆,镗内孔,切断(需不需要调头主要看你的刀具)

φ50以内的切断刀属于正常范围,无需考虑刀具。他这个工件是个铜件应该。

网友:
你这图纸不全,做一个好的工艺除了拿到加工图纸之外,最好能够知道它的用途这样做起工艺来才能收放自如,你放的图纸,看不到材料要不要做热处理,也不知道具体数量和其他技术要求,首先下料(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定)→粗车,钻孔,精车,镗内孔,你问的:最后一步,为什么切端面,倒角;跟下料料和床子或者加工人员有关系。至于大小头:理论上:先粗后精,基准先行。----来自一个工艺实习生的分析,希望看到的大佬也指点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