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solidworks曲线曲率连续

楼主(2023-03-09):
如图一图二所示,图一为CAD计算得出一段曲线,导入到solidworks中都会出现曲率不连续问题(试过直接导入和由坐标导入都会有不连续问题),如何优化拟合过程得到如图二所示曲率连续的曲线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有个草图工具叫套合样条曲线。不过套合后并不能保证像图2那样均速上升的曲率。。。。

网友:
拟合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草图工具叫套合样条曲线。不过套合后并不能保证像图2那样均速上升的曲率。。。。

图一就是用样条曲线套合原图出来的

楼主:
可以优化使曲率连续吗?,因为我尝试过引用,拟合,由点生成线都存在曲率不连续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优化使曲率连续吗?,因为我尝试过引用,拟合,由点生成线都存在曲率不连续问题

你把点文件给我,我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点文件给我,我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光滑。

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