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槽钢折弯难题

楼主(2023-03-10):
不锈钢321的槽钢63,需要侧弯60度,折弯半径500。请问各位大侠,什么设备能做?望推荐个厂家

网友:
冷弯,热弯?

网友A:
500的半径,我觉得没什么折弯机能弯动。精度不高的画,算好内外圆弧差,自己开口做吧。

网友(点评):
半径小更不可能,因为那是槽钢,不是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的半径,我觉得没什么折弯机能弯动。精度不高的画,算好内外圆弧差,自己开口做吧。

为什么不能

楼主:
|鹿子衿发表于 03-10 14:11500的半径,我觉得没什么折弯机能弯动。精度不高的画,算好内外圆弧差,自己开口做吧。
怎么开口做?

楼主:
|鹿子衿发表于 03-10 16:42
为什么不能

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