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电阻温度计

楼主(2023-03-10):
金属电阻温度计和半导体电阻温度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金属电阻温度计常用PT100,高温到500度,最高800度,比较贵。精度高,稳定性好。
半导体电阻温度计常用NTC,高温到100度,最高300度,便宜。精度稍低,稳定性差。如果测试室温,NTC有信号大,稳定性满足一般要求,价低的优势。

网友:
传统的热电阻线性较好,半导体热电阻是非线性,设计时要分段线性较正。

网友(2023-06-05):
          那种便宜的电子体温笔式表就是半导体型的,应该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