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非金属材料),自动上料,产品和产品负压叠料

楼主(2023-03-10):
最近搞一个自动上料项目, 产品是80*90*1的薄片,非金属材料(陶瓷片),用ppu上料, 真空吸方式。 由于产品面平整,两片产品在一起中间形成了负压,吸在一起。
金属片和塑料的材料我看大家都是采用的磁力分张器和气吹,软材料就用的抖动。

该项目节拍上料时间1.5S,来不及摆动方式的抖动, 采用了气动振动器,效果不理想。
求助论坛大神看看有什么好方式解决产品叠料的情况。

网友:
做成卷料,直接按长度切呢?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这个是烧结后的。 变成硬陶瓷了。谢谢

网友:
(ง •̀_•́)ง
可以放置在水中吗!?

网友:
可以试试从侧面推送,上一片推一片

网友A:
做个限位,真空吸的时候不是往上走,往限位方向走。1MM的厚度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限位,真空吸的时候不是往上走,往限位方向走。1MM的厚度足够了。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平移,但是会不会有摩擦导致划伤的可能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平移,但是会不会有摩擦导致划伤的可能性

如果怕划伤,选择叠片上料不是明智的选择啊。

网友:
怕划伤的话,就堆叠起来,整体物料从下往上提升,取最顶上的,取第一片的时候,第二片用气缸从侧边顶住,就不会带两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怕划伤,选择叠片上料不是明智的选择啊。

对,考虑划伤的可能性,像8楼那样,顶升送料,侧边夹紧,往上取可能更好些。不过有负压,硬拔的话,不知道好不好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平移,但是会不会有摩擦导致划伤的可能性

他用PPU,排除平移的可能了

网友:
以前看过别人的方案,物料堆叠的时候是倾斜一个小角度的,两侧做有挡板,只有最上一层物料没有挡板挡着,上料的方向顺着这个角度。

网友:
1mm还行,弄个顶升机构,再弄个分料机构,每次顶升到位,一片一片推出,再用吸盘吸取

网友:
气吹不是挺好用的,光伏上面积比这个还大,产品还薄,用气吹分料,CT可以做到0.7s以内

网友C:
之前做过PCB板取料的,我在两边加毛刷解决的

网友:
用个推板,先把最上层往一边推一点距离,物料底部有角度很小的斜面导引

网友:
用胶带上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PCB板取料的,我在两边加毛刷解决的

毛刷也加过, 毛刷长了,刷不下来;毛刷短了,硬度相对长毛刷高,把第一片产品也带下来了

网友(点评):
加毛刷是为了破真空,不是靠毛刷的弹力刷下来

网友:
吸附后抖一抖?

网友(点评):
加了气动振动器,效果有一点点, 不明显

网友:
真空吸附+底部顶升+侧面气缸插入楔子

网友:
烧结后的陶瓷强度如何?如果足够硬,可以考虑用机械分张:

玻璃也能分开:

网友:
试试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去除负压

网友:
或者让原材料厂家加膜或垫片避免负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