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楼主(2023-03-10):
如果负载的行程2000mm,可否先行假设同步带轮的外径为100mm(行程的1/20),然后根据公式D=Dp节圆-2δ(δ为节顶距)先计算出节圆半径,然后再由节圆半径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节距和齿数吗?然后通过v=n/c 从而求出带轮转速 n,其中周长C=节圆dp×pi,
我那天看了一个齿轮齿条的选型计算,我考虑同步带轮是否也可这样计算?谢谢!

网友:
同步带轮为周节制,现确定节距(由功率和工况决定),再根据所需的同步带线速度确定齿数,反算是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但这样选型无整体思维,容易出错;

网友:
齿轮齿条计算都可以不用参考功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