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同轴斜面

楼主(2023-03-10):
此结构用什么加工方式可以加工出来?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车床车就行了, 这个不很好加工吗

网友(点评):
我看你像个车床,你不会以为截面是个圆吧

网友(点评):
可以斜着车,可以车角度的

网友A:
加工懂得不多,目测要上CN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工懂得不多,目测要上CNC

车床就行,我常做这玩意,车刀角度确定好,编好代码,很快的,这么小如果是铝件,30秒一件,加工时长应该在17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床就行,我常做这玩意

啊?就普车么?当真别骗我啊,这个咋看也不像车床能干的玩意儿啊,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就普车么?当真别骗我啊,这个咋看也不像车床能干的玩意儿啊,请教

以前就普车干 ,仿形干 ,现在数控干 ,普车干 贵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床就行,我常做这玩意,车刀角度确定好,编好代码,很快的,这么小如果是铝件,30秒一件,加工时长应该 ...

关键是,他不是圆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他不是圆的啊……

你走的是线,按线走就行,他哪里不圆,上面标的是直径27.5,数控车不圆也没事,5角星不一样走出来吗,数控车现在主轴都是伺服主轴,用C轴功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走的是线,按线走就行,他哪里不圆,上面标的是直径27.5,

我擦,我懵了……

网友:
春总牛逼,学到了

网友:
度娘搜索下数控车 车五角星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产品,从向视图看是非圆形状的,近似椭圆形,所以用普车和经济性的数车是无法加工的,只有用立加才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立车和普车有区别吗,你站着和躺着有区别吗

网友:
春哥一说,仔细想一下普车也应该能干,麻烦点。仿车,数控应该没问题。

网友:
宏程序了解一下,数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就行,我常做这玩意,车刀角度确定好,编好代码,很快的,这么小如果是铝件,30秒一件,加工时长应该 ...

斜面是个椭圆怎么车?

网友:
同一装夹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立加 + 燕尾刀

网友:
这种得用数控机床加工吧。

网友:
这个难点在于两个斜面造成台阶有部分地方小于90°,径向过来的刀具是加工不出来的。如果是Z轴能动的5轴加工中心加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普通四轴的加工中心,可能要做一块斜垫块垫在零件下面再装夹,保证零件最小的角度也要垂直与刀具的角度,这样也能加工。数车的话我还没想到怎么加工。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冷挤压工艺或者压铸精铸等,主要看零件属于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