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问题了,江湖救急!

楼主(2023-03-11):
请个问大佬指点一下, 我这个图咋啦。我明明带边线上色,也没透明,但就是一团黑,不止咋整。

网友A:
重启软件、重启电脑、重装软件,重装系统,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软件、重启电脑、重装软件,重装系统,来一套……

有省时省事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省时省事的方法吗......

将显卡和内存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展开设计树顶上右侧的那个箭头,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线框显示。。
控制显示方式的,不止有前导工具栏的显示模式,还有设计树。。设计树中可以单独指定某个零件是线框显示模式。
如果不行, 就重置注册表。

网友:
有时候只是文件太大刷新太慢,可以试试点两下边上那个眼睛

网友B:
看着怎么像进入某个单独零件的编辑状态了,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怎么像进入某个单独零件的编辑状态了,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的

网友:
模型目录树右键   change transparency

网友(点评):
change transparency找不到......

网友:
打包一个新的装配体。

网友(2023-06-16):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系统选项-显示-为薄壁零件优化,看看有没有√,有就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