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道理论脱落实际的题

楼主(2023-03-11):
这是浙江通用技术考试的题,你选什么?

答案是A

网友:
答案A好像没有什么不对,难道有其他问题,求解

网友:
实际中我会选B,因为小铁片不掉就行

网友(点评):
B会钉到箱子里面

网友:
脱离了吗?

网友A:
楼上几位以为是选择的答案有问题?我看应该有问题的是包角的圆片图片和实际的包角不符

网友:
直觉就是包角的钣金件展开图与折弯后的形状不符。还一个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答案?

网友:
不能破坏木箱子的话,我选择E 贴胶带,不掉就行。

网友B:
如果只能ABCD选,那AB都可行,而A对木箱子损伤最小。

网友:
AB都可以,不掉就行

网友:
只看帽就行,谁的帽大就选谁

网友:
感觉只能是D吧?其它的会干涉

楼主:
考试答案的解释是:这是木头,要用自攻螺丝,用铁钉容易脱落,螺栓铆钉只能用于金属连接。但是现实中,这种包装箱都是铁钉啊,因为铁钉敲起来快,你用自攻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能ABCD选,那AB都可行,而A对木箱子损伤最小。

为什么a损伤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以为是选择的答案有问题?我看应该有问题的是包角的圆片图片和实际的包角不符

折2刀?包角那里没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a损伤最小

长螺钉,木板容易开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试答案的解释是:这是木头,要用自攻螺丝,用铁钉容易脱落,螺栓铆钉只能用于金属连接。但是现实中,这种 ...

我们公司实际用的木板边角料代替的铝片,木片做成等腰直角三角形(其实所有边角料都可以用起来,只要有一个直角边),三面各订一块,用的木工钉,钉枪打起来很快。题中最不合理的其实是底面的那1/3铝片,到了客户手上很多已经已经磨坏或者变形,容易划伤人或者大车上的雨布什么的。

网友(2023-08-24):
A,适合一般木箱板厚,安装工具大众化,
B、铁钉虽然安装工具更大众,但长度会超出普通板厚太多,容易损坏内部物件,且锤钉的时候易弯曲
C、安装条件复杂
D、安装条件复杂,且工具具有专一性
不知符不符合出题老师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