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噪音是否可行?《内附行业标准》

楼主(2023-03-11):
新做了台设备,还在调试阶段;

这台设备别的都好,就一条,噪音有点大;

    具体哪个地方是噪音的源头,目前还没有查到;设计人员怀疑是钳工安装的精度不足导致,钳工怀疑是电机有问题,电气又怀疑是设计人员选用的机械配件(齿轮齿条、精密丝杠)型号不对!这样你说我不对,我又怀疑你不行;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这噪音刚好压着83分贝(只比80大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自己放松一点,直接发客户得了。

查了相关噪音标准如下:
《噪音的防护
机器上采用适当的防护装置后,可有效减少噪音、振动、有害物质、辐射等的排放。
内容如下:减少噪音排放的补充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加装隔声罩、安装在机器上的隔声屏、消声器。
注意:工作噪音声压级最好不要大于80dB(A)。
使用说明书上应注明噪声排放的信息,包含内容如下:
A.声压计的AC加权:用声压计测量声压音量的大小时,都涉及到A加权和C加权的选择,加权既是模拟人耳对各种不同频率的声压,会感觉不一样的加权方法,单位dBA;
B.加权既是不考虑人耳的听觉特性,对不同频率的声压本质上趋近于平坦,单位dBC;
C.工作位置的排放(A加权)声压级,必须说明何处超过70dBA,何处未超过70dBA;
D.超过63Pa(130dB相当20uPa)时,工作位置的瞬时峰值应用(C加权)声压级测定;
E.工作位置的(A加权)声压级超过80dBA时,必须在机器上此特定位置准确指明并标注清晰(A加权)排放声压级的数值;
F.当工作位置不确定或无法确定时,必须在距离机器表面1m处以及距离地面或工作台1.6m处,测量(A加权)声压级,且必须指明最大声压的位置和数值。

网友:
(ง •̀_•́)ง
那要看客户要求是否严格了(>▽<)
可以把有声音源部位加装隔音绵罩

网友:
声音不对可能代表着有问题啊,当然发出去也无所谓,看他们整天吹凸轮,凸轮的噪音可止这点。

网友(点评):
节奏高的时候,不用凸轮用什么。再说讨论问题时还借机踩一下,以彰显自己卑微的人格吗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3-11 19:46

(? ??_??)?

那要看客户要求是否严格了(>▽<)

可以把有声音源部位加装隔音绵罩

额外增加一个防护罩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ヾ(≧O≦)〃嗷~以前设备, 四台3kw电动机运行,噪音控制在75dB以下 其实是安装了隔音板、隔音绵

楼主:
|蛋蛋超人发表于 03-11 22:36声音不对可能代表着有问题啊,当然发出去也无所谓,看他们整天吹凸轮,凸轮的噪音可止这点。
哦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