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工造型之脱箱造型,大家有相关视频么?

楼主(2023-03-12):
请问,手工造型之脱箱造型,大家有相关视频么?我看书没看明白,脱箱造型如何翻译呢?我油管下也行。

网友A:
就是不带砂箱的砂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带砂箱的砂型,,,,

谢谢。不用型箱,型砂如何稳住呢?

网友(点评):
砂子都是加膨润土混辗出来,成型后还算结实,能够抵抗铁水的浮力和冲刷。

网友B:
应该是这种吧,砂箱上有开关可以打开。粘土砂成型效果不错,夯实了基本不会碎裂。但是不做处理还是会从分型面出流出铁水,一般在浇筑前会在砂壳上放重物压住,周围用粘土砂填满

网友(点评):
我是技术员,看别人玩砂10年,看会了。o(* ̄︶ ̄*)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种吧,砂箱上有开关可以打开。粘土砂成型效果不错,夯实了基本不会碎裂。但是不做处理还是会从分型 ...

国标把无箱造型和脱箱造型列为平行的两种手工造型方法,请问无箱造型和脱箱造型有何区别呢?

楼主:
国标把无箱造型和脱箱造型列为平行的两种手工造型方法,请问无箱造型和脱箱造型有何区别呢?

网友(点评):
无箱不需要准备很多砂箱,成本低,适用于批量无精度小件。对浇注手法要求高,砂型容易损坏,废品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把无箱造型和脱箱造型列为平行的两种手工造型方法,请问无箱造型和脱箱造型有何区别呢?

见过一种手提模可能是你说的无箱造型,模具是只做了缩水与拔模的产品,适用简单结构和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