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拍提升0.4秒感觉很有一定困难

楼主(2023-03-12):
去年年底接了一个项目,其中冲床连线部分考虑到自己没做过而且市场做这块很成熟,联系了6家专业送料机厂家,都说节拍要4秒以上(不含油压机工作时间,只算取放料时间),由于节拍距离客户目标有差距和报价过高,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做。现在调试到2.4秒,我观察了一下视频,应该还能提升到2.1秒,就那么0.4秒太困难了

网友:
最近在开发接住冲压后的产品只给1200ms的循环时间,产品也是细长又是会开叉.接住同时还要整理,只能上凸轮板加高频阀

网友:
1,小心大型机械过快发生动力学响应。当然,一般不多。
2,如果可以,大幅度减小运动件质量和长度,这样看不能大幅度提供的速度。。大质量件响应要慢非常多。
能空心就空心,能短就短,所有的条件压榨一下,0.4还是有可能的。3,产品尺寸可以可以调低也尽量调小。。

我是理论派。一些快东西都是小块头。你这个一瞄都是“大件”,想想一下姚明和体操运动员。

网友:
你这是一下提高20%了

网友:
达到客户要求稳定生产就行了,不要一下子提得太高,免得中间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会影响你产品的销售,可以悄悄的找一家比较熟的客户做实验但是不要太早公布。
我们以前有一台设备就是猛提效率,比客户提出的高了很多,但是由于启停速度太快,机架都开始抖了,客户提出来要加强机架,但是在原本的要求下机架是没问题的,这就让我们坐蜡了。

网友:
拉伸作业时间多长呢?

网友:
格力长沙工厂,7工位冲压连线(空调钣金制品),设计目标6~9片/min。由于钣金件有油,吸盘打滑,定位不准,加上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大,压力波动导致真空系统抓取不稳定,6片/min的目标都无法稳定达到。
推荐客户更换了PIAB的吸盘、真空发生器,效率提升至12片/min:

楼主:
今天得到一个伺服专家对伺服电机的调试,目前最快速度达到1.8秒一次取放料,提高速度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机器的抖动。主要调整了驱动器的增益和电机的加减速参数
三次元机械手行程举升18mm、夹取50mm、取料770mm。我现在保守点调慢到2秒一次取放料
我录了一段工作视频,根据我分析,如果客户还给我机会和时间,按现在的运行速度我再优化其他动作,不提高行走速度的情况下,可能能达到1.5秒

网友:
提速就要求设备加工制造精度要高,成本会增加。

网友:
展会中又看到调试伺服电机的视频,在上面摆了一杯水。
在优化前,运动终止点水面晃动。
在优化后,运动终止点水面静止。
可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得到一个伺服专家对伺服电机的调试,目前最快速度达到1.8秒一次取放料,提高速度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机 ...

调伺服电机确实是个技术活。调的好的,干活又快又稳,看着都舒服。调得不好的又是抖动又是顿挫的。

网友:
感觉这个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