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龙门机构的导轨压力怎么算

楼主(2023-03-12):
是这样的,THK产品手册上有10种情况的导轨压力计算公式。但是这些公式是适用单模组情况的。如果要弄一个龙门机械手的话,举一例子,X轴使用一内装有双导轨的丝杠模组驱动。与模组平行700mm处有另外一个导轨。这个导轨也跟丝杠模组内部的双导轨一样起到支撑以及导向的作用(支撑上方壁挂安装的Y轴丝杠模组)。这种情况下个各滑块承受的压力应该怎么算?

楼主:
如图结构

网友:
龙门架上负载全部挪到辅助导轨那边算就行了啊,这种计算虽然模糊,但是相当于加了安全系数了。
理论上两边支撑要均分,但是龙门上的东西会左右动,动到哪边你就当全部都是那一边承重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力士乐的官网

网友:
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