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今日浅谈真空发生器

楼主(2023-03-13):
不水,直接干货。
1.    工作原理:
以下图为例,不知道各位看官是否眼熟,没错,就是伯努利原理。利用左侧压缩空气的快速气流,将真空口的空气带入到扩散腔体,沿扩压器向外排气,此时真空吸入口的大气压就会下降,形成负压,也就是所谓的“真空”。
当然这张图画的也只是个示意,气体流动方向也不可能这么简单,但是对于真空发生器运用的原理方面,是ok的。
2.    作用
给末端真空执行器提供真空压力。
3.    分类
百度出来的文献和各种资料,主要是根据参数来分类,分为三类:亚声速喷管型,声速喷管型,超声速喷管型。然而市面上见到的真空发生器,一般都是超声速喷管型,其原因就是,超声速喷管型的真空度更高。
市面上各大厂商的真空发生器分类,主要是根据用途结构来分,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级,一类是多级,两者各有优缺点。
多级型:真空度较高,流量较小,真空口压力大,真空吸重物的可靠性较高;
单级型:真空度较低,流量较大,真空口压力小,真空吸略有漏气的产品,可以满足要求,例如凹凸不平的PCB板,笔记本中框,纸盒子等。
4.    使用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真空发生器是吸盘等末端真空执行器的必要原件,一般安装在吸盘之前。
根据原理,我们可以理解,真空发生器真空口离吸盘越近,吸盘响应时间越短。因为可以想象得到,吸盘到真空发生器口的那一段管路中空气,离得越近,体积越小。所以,安装一般离吸盘越近越好。
5.    选型计算(仅供参考)
S = 2.303*(V/T)*Log(P1/P2)
S: 真空流量 (L/min)
V: 吸盘口到真空发生器的总体积 (L)
T: 到达最大真空度的时间 (Min)
P1: 初始大气压强 (Bar)
P2: 最大真空度(Bar)
注:具体参数,数据什么的我并没有列举,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家的真空发生器材质,长短等都各有千秋,随便提哪家都算打广告,甚至我怕说我侵权。
如果各位对这玩意感兴趣,不妨去各大供应商的官网上去深入学习,我上面讲的只能算是基础知识吧。
诸君,共勉。

楼主:
图又被吃了,补图 屏幕截图 2023-03-13

网友(点评):
ヾ(≧▽≦*)o和喷雾原理一样

网友A:
能耗比,需要说明。
噪声、耗气量是关键参数。

网友(点评):
是的,这些是关键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耗比,需要说明。
噪声、耗气量是关键参数。

我们有一次设计就吃了大亏,一开始设计没什么问题,设备出来后客户要加真空吸头,最初只有15个,加到29个,然后买的真空发生器又是大流量的,上去直接就气源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一次设计就吃了大亏,一开始设计没什么问题,设备出来后客户要加真空吸头,最初只有15个,加到29个 ...

类似情况看得多了。
很多设计人员在测试的时候是一个或几个吸头,随便一个发生器都可以满足。但增加多个吸头、或者多个发生器的时候,没有测试就直接上了。然后,气压波动,真空不稳定。此事想解决,又不舍得花钱,只能改电泵了。
噪声也是同样的问题,之前没几家考虑,现在噪声指标已经列入设备重要指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情况看得多了。
很多设计人员在测试的时候是一个或几个吸头,随便一个发生器都可以满足。但增加多个 ...

嗯,关于耗气量的考虑问题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目前没有整机测算,都是毛估估做的。噪音问题现在有人提出来过,也用一些土办法解决过一些设备,但是有些真空发生器装在运动部件上的消音就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关于耗气量的考虑问题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目前没有整机测算,都是毛估估做的。噪音问题现在有人提出 ...

如果客户有噪声、耗气量等技术指标要求,说明项目要求高,那就可以试试我推荐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客户有噪声、耗气量等技术指标要求,说明项目要求高,那就可以试试我推荐的产品。

没看到您推荐了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您推荐了啥啊?

瑞典PIAB,能耗比最高可以做到1:3,即消耗一个单位压缩空气,产生3个单位真空流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瑞典PIAB,能耗比最高可以做到1:3,即消耗一个单位压缩空气,产生3个单位真空流量。

收到,谢谢,我做个记录先

网友(点评):
瑞典PIAB是做高端产品的,值得信赖,但就你评论的那几条,我感觉不一定用得上那么高端的,哈哈,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到,谢谢,我做个记录先

低耗气量,低噪声,高真空度,高稳定性,小尺寸。可能唯一不足的就是,比别的品牌略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耗气量,低噪声,高真空度,高稳定性,小尺寸。可能唯一不足的就是,比别的品牌略贵

你这个略贵感觉不是一般贵了,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略贵感觉不是一般贵了,用不起啊!

只能说看技术要求、用量,然后选择合适的规格型号。
并不是PIAB的所有物料都是规格的,但肯定不会便宜到和国产一个级别。

网友D:
PIAB也有经济款,价格能降60%。个人看真空发生器的性能曲线,通气压力大于4.5bar也是有点浪费的,一直想减压后对使用效果做测试,但没这个机会。

网友(2023-06-19):
引用 网友D:
PIAB也有经济款,价格能降60%。个人看真空发生器的性能曲线,通气压力大于4.5bar也是有点浪费的,一直想减 ...

真空发生器的动力源压力决定了流量、最高真空度,PIAB的发生器工厂给出的理想工作压力如果是5Bar,那么4Bar下依然可以有80%以上的性能。
低压款,最低进气压力低至1.8Bar,可以保证足够的流量和真空度。

价格方面,集成度越高,价格越贵,比如piCompact Smart。经济款的就没有很多功能,不过国内客户要求简单的时候我们也会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一次设计就吃了大亏,一开始设计没什么问题,设备出来后客户要加真空吸头,最初只有15个,加到29个 ...

我这儿不一样。是自己工厂测试好好的。到了现场,客户整个工厂用气量比较大,气压不稳定,真空发生器吸不住了。

网友(点评):
还是耗气量太大导致的缘故,但客户不管啊,就说设备设计不合理。让对方加空压机或者加储气罐,谁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