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不一定是内孔吧?为何模具也是盘套类零件呢?请问

楼主(2023-03-13):
模具不一定是内孔吧?为何模具也是盘套类零件呢?请问

网友:
需要用模具的工艺多了,文中也没具体说的是哪种模具,楼主凭什么认为模具不能算在内。

网友:
盘套类的模具不是很常见?轴类反而盘套类的相对较少,该学习学习集合的概念了

网友:
因为大多数模具都是长宽差不多,高度相差有点大,都符合所谓的盘套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