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方案

楼主(2023-03-13):
3个304 方板, 中间固定 700X 3000 两边滑动 700x1200(可以轻微改动 )

做一个水平 滑动的装置,求配置 连接方式,要求配置上方要水平,可以自由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加个示意图,文字描述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应用场合,方案没法确定,简单的可以参考推拉门的衣柜

网友A:
最好能加个示意图,文字描述不清晰

网友:
护板吗,机床护板,

网友B:
你不说应用场合,方案没法确定,简单的可以参考推拉门的衣柜

网友:
双拉同行,你们那个厂家

楼主:
要带伸缩的,3600到5200,护板 要平的

网友:
交流一下

楼主:
交流什么,我们这个机器日本原装进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流什么,我们这个机器日本原装进口的

交流一下,就是看你准备怎么做吧,仅是讨论下思路还是需要出方案,需要方案光伸手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一下,就是看你准备怎么做吧,仅是讨论下思路还是需要出方案,需要方案光伸手可不行……

在吗,怎么设计 做一个护板 带伸缩的,伸缩长度 3600到5200,面要求是水平的,用材质304,,本人 才做设计 2个月 忘指教

网友(点评):
忘很容易,指教不敢。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吗,怎么设计 做一个护板 带伸缩的,伸缩长度 3600到5200,面要求是水平的,用材质304,,本人 才做设 ...

方案不需要做的 ,需要的是构思思路  ,就行感谢啦

网友(点评):
思路很简单啊,满足你的各项要求即可。

网友:
日本机子怎么啦,没说清楚,谁搞的清楚需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