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HK产品手册上的滑块计算负载计算公式怎么推导出来

楼主(2023-03-13):
自己推了大半天,发现自己推的结果是无穷解。个人推理的思路是分别以相邻的两个块为轴,列四个力矩平衡方程。四个方程,四个压力的未知数。但是线性代数化简到阶梯矩阵发现有无穷解。。。脑子绕晕了,劳烦前辈指教。

网友A:
你把它简化成一个力矩方程不就行了,算出来的力,两个滑块平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简化成一个力矩方程不就行了,算出来的力,两个滑块平分一下。

我补充下情况说明,水平安装导轨滑块,负载在XY方向上都有偏性。直接平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充下情况说明,水平安装导轨滑块,负载在XY方向上都有偏性。直接平分不准。

哈哈,那只是简便方法,省去大量计算,即使不准,也不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谁选滑块不留余量!这点余量就弥补那个不平均了。

网友:
有示意图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