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弹簧

楼主(2023-03-13):
各位好,今天看到一个很大的气动阀,在气动腔内有大小不同的三个弹簧,套在一起。我在想为什么不用一个更粗的弹簧来代替,请问各位知道原因么?

网友:
百度来的:弹簧系统,指将多个弹簧并联或串联组成的一个整体。两个弹簧串联时,由力平衡知,每个弹簧受的力和原来的一个弹簧所受的力相同,即总力。而总位移是两个弹簧独立位移的叠加,要大于原来一个弹簧所产生的位移。由于定义为劲度系数定义为总的力除以总的位移,因此由于两个串联弹簧的总位移比原来一个弹簧大,对应的为劲度系数就变小了。并联的情况恰好相反:总力是和,而总位移不变,因此并联的弹簧系统劲度系数就变大了。
这种应该是为了得到合适的劲度系数吧。

网友:
并联弹簧刚度大些,单个弹簧要达到同样刚度,尺寸会很大。

网友:
粗弹簧同样间距压缩行程小。

网友:
空间限制了。单个弹簧实现不了,或是要采用特殊材料及热处理工艺,成本高且麻烦。

网友:
用一个弹簧达到相同弹簧系数和长度,相同材料品质,安装位置会大很多,要想安装面积不变要么改材料要么用矩形弹簧之类的异形弹簧。总结下来就是加钱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大侠,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