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还有哪些铁?它们各自关系如上对么?

楼主(2023-03-13):
file:///C:\Users\ld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45132476\QQ\WinTemp\RichOle\V`_N}_~M4GROG$HC[Q~[]2U.png

请问还有哪些铁?它们各自关系如上对么?

网友:
人生一大铁,一起嫖过娼

网友:
钢的牌号够写一本字典。

网友:
生铁就是含碳量2%y以上的铁合金,同时含有较多杂质。它是初级产品。
高炉出来的是生铁吗?通常高炉出铁水,直接送钢厂炼钢,热效率高,可以实现炼钢净能量输出。
没听说那座高炉卖生铁为主,都是和炼钢厂配套建设的。除非炼钢产能跟不上,一般不会出来生铁。
用户能不能从高炉订购生铁,我不是很清楚。
熟铁=纯铁吗?应该是俗称吧。纯铁含碳量很低,也是炼钢厂炼出来的。

网友:
只要知道牌号大致对应的物性跟化性,剩下的交给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