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公式推导错在了哪里

楼主(2023-03-13):
个人思路是以相邻滑块为轴,分别列四个方程,但是求解时阶梯矩阵表明为无穷解。之前没搞懂怎么发图片,现在把图片补上。望有空的大佬指点指点。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的时候显示没有合法文件被上传。。有空的老哥写一下过程吧,谢谢!

网友:
看不懂 不知道是你问题没描述,求的啥  未知数是那些。

网友:
你加上一个变形协调方程式就行了,设滑块P1,P3的变形量与P2,P4的变形量相等,相同材料弹性模量一样,就可以增加一个方程式P1+P3=P2+P4,解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重心的位置都没确定,你就来个P1+P3=P2+P4,顺嘴胡扯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