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结构?

楼主(2023-03-14):
感觉下面这种转台很简单,就是不知道用万向轮来支撑有没有问题,台面直径1200毫米,转速20转/分钟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转速很低

网友:
(ง •̀_•́)ง好有创意!

万向轮是什么材质!?

网友:
赞!脑洞很大!

楼主:
谁用过这种支撑,感觉还不如用万向轮

网友:
用过,不过不是设备上,是给一个装配打包的转台上,使用感受就是转不了太快,磨损比较大

网友:
用过,不过是用轴承,不用橡胶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用过这种支撑,感觉还不如用万向轮

兄弟 这是米思米的书还是?

网友A:
万向轮得用好一点轴承,,,毕竟轮子转速也近1900转/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向轮得用好一点轴承,,,毕竟轮子转速也近1900转/分。

按理,定向轮也可以用的。

网友B:
用大的牛眼轮也可以

网友(点评):
万向轮外圈是橡胶,不会出现火花

网友(点评):
牛眼轮是滑动摩擦,没有万向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大的牛眼轮也可以

磨损可能比较大吧

网友:
那个餐桌转台结构就是类似的

网友C:
看看回转支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回转支撑怎么样?

回转支承成本有点高

网友:
用过 就是装的脚轮,我那个是九十度来回旋转,你这一个方向转  更没有问题

网友:
用回转支承,轻载,重载都行

网友(点评):
这个台面直径1200毫米,要用多大的回转支承?太小台面必须很厚,用过回转支承,直径300的,很厚重,不知道有没有轻型的

网友:
以前设计过这样的转台。是用在陶瓷厂的人工位的。开始用的三个牛眼,但是发现转动不平稳,转台转动的时候会发生很小的抖动造成产品(未烧纸的盥洗盆胚)损坏。后来换成了大的回转支承。

网友(点评):
支撑应该下面带弹簧,保证一直紧密接触

网友(2024-01-31):
问一下你们这个转轮用的是定向轮还是万向轮啊,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结构自己设计的轮子用的深沟球轴承,上面转盘一转就卡死

网友(2024-08-26):
公众号留言选取